ibm屏怪现象,开机亮了,看见loog马上就掉电了,

楼主(2011-07-09):
开始以为是高压保护了,或是灯管问题,后来发现都没问题,驱动板各电压,都正常,电源灯是亮的,外接显一下马上就掉了,说明驱动板没什么大问题,我把开关面板拔了可以了,可是开关没问题啊,对地阻值都对啊,我把开关全换了,就好了,实在找不道原因啊

网友:
是不是开关漏电了啊

网友:
明显的开关键漏电

网友:
更换电源部分的电容,1000uf的全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