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加焊显卡后,静态电流0.17A,不触发!

楼主(2011-07-10):
最先现象是开机后不定时的会死机,
1,先排除了所有外设硬件,如:散热器,内存,硬盘,光驱,CPU等等,还是会死机,接下来只能是加焊显卡了。
2,加焊显卡后静态电流变成0.17A ,不触发。南桥发烫。
3,没有想那么了,就换了一个南桥后,现象还是一样,静态电流为0.17A.
4,没办法了,只能是去量电路了,先量静态电压,就发现:VCC1R5M,没有电压产生。3M,5M,1.8M,1.2M都有。
5,VCC1R5M是由Q76转换出来的,量Q76 的G极没有电压,再量到R486电阻两端也没有电压,再追到D55的第3脚有24V的电压,

6,测量D55的第3脚到电阻R486这间已经断线。

7,飞线后静态电流恢复正常,0.03A,能触发,跑码“4A”,不显示。
8,将显卡取下,重新植珠后显示正常!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第一次应该就是显卡没有做好,T4因为显卡我也没少走冤枉路

网友:
夏天显卡问题多多

网友:
不错,楼主的思路真的很不错

网友:
先就动南桥,,,一般电流那么少,肯定要先测一测电压,,,南桥发烫,少电压会引起桥发烫的啊!

网友:
我修机器都够盲干的了,原来还有和我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