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G41M-ES2L不跑码 复位灯狂闪

楼主(2011-07-10):
技嘉GA-G41M-ES2L不跑码 复位灯狂闪,全板供电、时钟均正常,CPU也收到了南桥发过来的CPUPWRGD信号,就是没复位(PCI复位、CPURST#、BIOS复位都没有),求思路!

网友A:
全板无复位啊先不管PCI的先修BIOS的吧 CPU无复位的话不会引起全板无复位吧

网友:
全班没复位 一般都是供电引起的  再查一下桥的供电  看有没有漏的
机器是否可以正常关机  不能就查开机电路把

网友:
先测板载设备的复位 看看都有没 上次我也修过这个主板 但故障不一样 最后是换个南桥就好啦

网友B:
换个IO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板无复位啊先不管PCI的先修BIOS的吧 CPU无复位的话不会引起全板无复位吧

我查过图纸了,两个PCI复位的是南桥发出的PCIRST#的,其它复位是PLTRST#发给IO,然后由IO发给其它设备,现在主要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板载设备的复位也没有,我查过图纸了,两个PCI复位的单独的,其它复位是PLTRST发给IO,然后由IO发给其它设备,现在主要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内存那5v供电是不是偏低

网友:
哪就换一个南桥试试 也不怎么费事

网友(点评):
老兄神马啊

网友:
32起振没有啊点点看

网友:
我也碰到过,都是换个IO就好了。盲修经验希望楼主借鉴。

网友C:
不对吧。cpu的pwrgd信号是cpu的供电芯片发出的吧?

网友D:
可能性高的是IO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板无复位啊先不管PCI的先修BIOS的吧 CPU无复位的话不会引起全板无复位吧

今天更换南桥后,主板修复,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性高的是IO和南桥。

今天更换南桥后,主板修复,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吧。cpu的pwrgd信号是cpu的供电芯片发出的吧?

你说的是VRMPWRGD信号吧,VRMPWRGD跟CPUPWRGD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电源管理IC发给南桥的,后者是由南桥发给CPU的,跟PCIRST#、PLTRST#几乎算是同时发出!

网友D:
成功了就是好,LZ把修复经过也发上来了,大家一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功了就是好,LZ把修复经过也发上来了,大家一同进步!

刚刚发上来了!地址在下面,望以后大家多交流!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174915

网友(2016-08-14):
路过,学习了

lvjingang -8 严管区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