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乐华2025L驱动板程序 屏号ITXG06

楼主(2011-07-10):
乐华的2025L驱动板,试了几个通用程序不行,屏号: 47L7411(47L7440/ITXG06) 1 14.1 20P/厚 1024*768  单6屏线,谢谢

网友:
还有这种屏型号?直接向乐华要就好了!

网友:
0755-114问深圳乐华就查得到

网友:
等于没答,不过还是谢了

网友A:
我找完了,我就只有这两个了,看能不能帮助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完了,我就只有这两个了,看能不能帮助你了。

谢谢兄台,我试后回复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