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接口有时不能用修复一例

楼主(2011-07-10):
如图所示,该主板可以正常点亮,客户说有时会死机,经检测可以正常加电,接PS/2键盘鼠标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能用,难怪客户说会死机,呵呵,找了一个USB的键盘和鼠标用了很久都没有出现问题,看来问题就出现在PS/2上面,拆下主板加电测量了下PS/2第4脚为5V,数据线第一脚为5V,始终为0,6V,接键盘开机,还是可以正常用,测量电压,数据,时钟这三个电压,时钟还是0.6V,这个时钟电压是从IO或者南桥所发出,跑线没跑出来,暂时先不管了;根据这个故障,可能是272电阻虚焊了(这个好像是上拉电阻,还有472也是的吧),从废旧的主板上拆下一个272换了上去,测了10分钟,没死机,装机让客户带回去先用用看,如果再有问题,再说吧,反正客户住的地方也没多远,呵呵。

网友:
对于这样的问题,咱也说不出是为什么,就是感觉虚焊了,如果使用后发现还有此类问题,咱也不能不管,求高手指导下维修思路,我可不想换IO,主要我还不知道换IO的技巧,是什么,能具体说说?

网友:
ding.好例子

llyx -10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排阻虚焊 很经典的例证!

网友:
楼主好辛苦,这么晚还发帖················

网友:
很好..........

llyx -10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SMT 片式电阻,电容这么容易虚焊吗? 第一,它本身体积小,功率小,不发热,不似SB,NB, CPU 座,显卡,
它的虚焊机理(原因)是什么了?

网友:
PS/2不能用,那个电阻坏了很常见

网友:
前天也有遇到了这个问题,。。给客户说键盘坏拉,,,,结果换了一个,,,学习拉,,,下次在遇到就知道怎么修拉

网友:
一般有排容的都是IO控制,排阻的是南桥,坏的最多的是保险,和滤波贴片电感。

网友:
PS/2维修思路就分两种:
1  PS/2不能用
1(1) 查跳线对地阻值为180-380(参考值)欧姆,说明ps/2供电正常
1(2)接着检测数据线和时钟线对地阻值,正常在600欧姆(参考值)左右,两者相差不能大于5欧姆
1(3)如果1(2)不正常,检测ps/2的上拉电阻(472,272)和滤波电容,如果坏,直接更换坏的元器件
1(4)如果1(3)正常,检查电感L,如果坏,直接更换电感
1(5)如果1(4)正常,可见BIOS芯片故障引起,重刷BIOS看故障是否解决,如果没有解决,检查数据线是否通,不通的话检查损坏的元器件
1(6)如果上述都正常,可能是I/0芯片或者南桥中的相关模块损坏,更换I/0或者南桥芯片

备注:bios程序有一个支持ps/2的中断访问的程序,如果程序损坏,将导致ps/2不能用。

2:ps/2有时不能用维修一例

此贴就是ps/2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维修一例

网友:
不错,一针见血。。

网友:
这个案例太经典了,键盘接口边的电阻虚焊好多的。

网友:
不错,新手又学到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