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一个元件请帮识别一下

楼主(2011-07-10):
有一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坏了,是贴片式的,现从别的主板上查到一个好象是同样的元件,但不敢确定它就是我要找的,现贴个图上来请朋友们帮我识别一下:它是不是电解电容?是多少容量,耐压多少的?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不了解,期待别的答案

网友:
470UF的电容

网友:
是电容且分正负极.这种电容一般都是为某些核心供电用的.想知道耐压值可以看自己拆的时候在哪里在拆的,多少能判定下范围的..

网友:
这种电容是不是在CPU座子里面装的呢,
如果是的话,我记得不装也可以的,是胆电容
有正负之分的,想换的话再座子里面找一个就好了

网友:
楼上不是胆电容,那是钽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了!是电解电容,已装到待修机里面并且已OK了!

网友(点评):
这可不是电解电容哦,是固体电容。

网友:
2楼的就是答案。。。470UF的电容

网友:
470UF 2.5V ,sanyo poscap TPD系列

网友:
在IBMt61  CPU座旁边的都是这种的

网友:
卧槽。还以为是打磨过的。。。。。

网友:
470UF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