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E15电源板R7 0.22欧电阻的代换

楼主(2011-07-10):
在修一块长城M9WE15电源板,好多件都烧掉,包括R9,R10,电源主控 OB2269,开关管,这些我都有配件换,唯独这个R7 0.22欧电阻的代换让我头痛,我实在找不到这样的电阻,最小的我也只有找到2.2欧2W的电阻,你们说,能代换吗?

网友:
只能用0.22的 太大了 比如 0.51等 能工作 但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
多谢解答,还有就是这个0.22的电阻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呢?电路图是借用论坛某位兄弟的,在此先谢过。
R7的电阻,有人说是0.22,有人说是0.33欧,图纸标的R7是0.33欧

网友A:
0.22和0.33的都可以用的。在CRT显示器电源部分。能拆到这个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2和0.33的都可以用的。在CRT显示器电源部分。能拆到这个电阻的

刚刚我就在显示器板那里死找都没找到

网友:
按照图纸用0.33的

网友:
图我正需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