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的维修,请教!!!

楼主(2011-07-10):
怎么判断是显存的问题还是GPU的问题

网友:
开机不显示 可能是显卡 开机起动完后 按大小写建 看大小写指示灯是否要亮 要亮就是显卡

网友:
直接先干显卡核心,如果不行再说,我们一般修都是先干核心,毕竟这样比你判断时间块多得多

网友:
用检测软件一测便知!N卡mats A卡 r3-r5!

网友:
你说的那两个软件不会用

网友:
显卡花屏,可直接加焊GPU,省去检测,并且更有效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下显存有没有不良 量下显存和GPU有没有空焊

网友:
基本上的GPU问题,加焊看下,如果没好,也就没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