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我发帖。。。白屏问题还请指教

楼主(2011-07-10):
一台清华同方的K410。。。开机白屏。。。外接fn+f3 ok。。。能显示。。。但是笔记本就是一直白屏。。。摇动笔记本屏。。。没有出现因接触不良而导致的屏闪动。。。望大家给我指点下OK。。。。谢谢大家

网友:
不是屏线坏了就是屏坏了,把屏找台机器试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找台机器试下屏,把轴那个地方拆看看看,手握握屏线试试,呵呵如果都没问题就是显卡了,我原来遇到过HP的机器出现过这问题,屏线断了一根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先测下屏线。

网友:
不停的做算术题 不停回复 不停拿分 最终达到共同下载

网友:
把屏用别的电脑试一下,如果正常,说明显卡有问题,BGA

网友:
外接可以那就一定是屏或屏线或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屏和屏线的可能性要大点。替换法

网友:
屏和显卡的问题  屏占多数

网友:
主板问题也说不好的

网友:
首先  白屏说明高压板工作正常
建议先换屏测试
如果问题依旧
建议加焊显卡

网友:
屏和显卡的问题,多试试

网友:
吧那个款机器的平部分都放到白屏的主板上看看是否能好要是还不行就做显卡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