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的驱动板不刷程序可以用在943NWX的显示器上吗?

楼主(2011-07-10):
如题, 小弟手头上收了两台坏的显示器,一台是943N正屏的,另一台是943NWX宽屏,宽屏的驱动板坏,正屏的是屏坏,不知道把正屏的驱动板放到宽屏上不刷程序的情况下能否点亮?(手里没编程器),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943NWX的程序是根据所用各个厂家的屏不一样而有所不同的 你这种情况最好是连八脚存储块一并更换 或许能行

网友:
两块驱动板完全不一样,943NWX是个假的三星,用的是HECELL的屏,2025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点评):
哦 假三星呀 那你只能刷程序了

网友:
不能直接代换,要不图像异常。

网友:
不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
屏幕比例不一样, 要刷程序才可用

网友:
正屏和宽屏程序不一样, 要刷程序才可用

网友:
是一样的屏吗?如果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