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5 MAX1999 这个芯片 放荡 开不了机 是乃的问题

楼主(2011-07-10):
三星 R45    MAX1999  这个芯片 放荡 开不了机 是乃的问题

网友(点评):
放荡是啥个意思来的。

网友:
没看明白写的是啥

网友:
这是个待机芯片,她发烫开不了机应该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吧,换了再说

网友(点评):
楼主先试个此方法吧,

网友:
芯片发烫一般有两个原因,要不是芯片坏了,要不是他输出电压后级有问题

网友(点评):
非常赞同,昨天有个HP 516 51125发烫,电感也烫,结果是51125输出REF给到一个放大器短路了。

网友:
芯片发烫一般有两个原因,要不是芯片坏了,要不是他输出电压后级有问题    就按这老兄说的修

网友:
你把MAX1999具体测量的结果发过来啊。

网友:
你这问题 问得太笼统了!你把具体芯片的主要PIN的测量值 发上来啊!

网友:
换了也是一样晕死

网友(点评):
断开相关电感,看还发不发烫,不发烫是后级,仍发烫是自身还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把后级断开看下正常不  如果还是发烫就是芯片歇菜了

网友:
楞是半天没回过神来,不明白啊

网友(点评):
那个是发烫的意思哈

网友:
应该是ldo出问题了,查后级电路

网友:
赞测下旁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