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L2060WA 显示的时候图象暗

楼主(2011-07-10):
联想/lenovo L2060WA 显示的时候图象暗 灯管是好的  高压也是好的 出现LOGO是正常的就是显示的时候图象很暗

网友:
是MCU出错了,重写即可

网友:
程序不对吧

网友:
找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在屏暗的时候你给量一下高压板的供电是否偏低,还有控制信号

网友:
请问很暗,是指的一点都不亮吗?

网友:
我碰到一款这样的显示器就是屏闪,不知是何故。

网友:
此机的通病是,灯管接口不加热缩管,时间长后灯管接口处橡胶老化。可用单灯测灯板试,几分钟后,工作电流会明显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