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T 不亮

楼主(2011-07-10):
华硕 F8T  故障:不亮  电流到2.3v左右不动了
                维修:1。更换内存  故障依旧
                           2。外切不不好使
                           3。看风扇已经堵死了 ,是独立显卡板的
                           4。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加焊显卡
                           5。亮了 , 但是出现死机现象 ,测试发现有一个内存不好使
                           6。让客户取走,回家测试
                           7。客户第二天就回来了,说是上那个内存都不好使,
                           8。于是加电测试发现故障何来的时候一样了,但是电压在2.3到1.8跳变 ,然后2.3v
                           9。于是加焊了一下内存槽,亮了
                           10。但是有一个槽子(上边的槽)不好使,只能用一个槽子
                           11。客户说自己加一个2个G的
                           12。过来一会客户又来了,说还是不亮
                            13。加电一看,故障又来了
                            14。拆开一看,2G内存没插好,从插拔了还不好使,插了还是内存条也不好使
                             15。郁闷了,咋搞的啊,
                           16。拆开,整体受热了一下,好了 ,但是没有用多大一会又不好使了。
                           17。晕了,好像是哪里虚焊啊,于是加焊了一下北桥(AMDcpu  真不应该加焊啊),
                           18。还是不好使,
                           19。cmos电池反方,有的时候好使过, coms没反放的时候也好使过
                           20。我怀疑是cpu的问题,但是没有cpu啊  ,是  炫龙 TMRM72DAM22GG 的 cpu
晕了  那个前辈  大侠  给个思路 或修过的 帮帮忙啊

网友:
AMD的CPU手边还是要备一些,昨天遇到一台送到维修站的CQ40,说是主板坏了。我也准备按主板来修显卡,原来CPU是QL60,换QL64后正常。而坏CPU也能够加电开机,电流上下跳个不停,最后停在1.6左右,按经验判断很类似显卡问题。差点做了显卡。

网友:
这款机型的CPU坏的挺多的,应该是它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坏的太多了。

网友:
这么多问题,如果真的没思路了,我还是建议你换板

网友:
受热就要吧,楼主就用风枪,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找咯要想修好的话。

网友:
就是CPU坏了AMD的都这样

网友:
CPU    不稳定       或者是CPU座子不稳定

网友:
哎!看到AMD的U 这种电流乱跳的,一般都试试换个U。AMD的U太操蛋了!

网友:
没有u 啊  早就想换了  显卡重新值了 还是故障依旧啊

网友:
我这也有台这机器,时亮时不亮,亮了什么都可以,啥什么啊????

网友:
直接换U早号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这样的也是乱跳,没有U试,郁闷啊

网友:
楼主加焊一下座子试试了。我上次有一台就是这样的。定了U回来还是不行。之后加焊座子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
          你受累咯!

网友:
还有啥好想的,直接换CPU就好了

网友:
CPU坏了 那机器你还是别修了 麻烦不断的

网友:
没看看CPU供电呀

网友:
AMD的CPU问题比较多~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不亮的时候开机有没有LOGO声音???我这有个和你问题一样的机器,,,加焊了显卡还是不行,,,这个本事双显卡吗

网友:
我看见AMD的一切都晕,心里怕怕的

网友:
你的客户真不错,要是我早火了!

网友:
AMD质量不行

网友:
换CPU 或者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