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奥图码投影仪延时问题

楼主(2011-07-10):
我有一个KTV客户的奥图码投影仪出问题了 ,以前给换过灯泡,现在的情况是机器已经提示灯泡老化需要更换灯泡,这个投影仪是这样安装的:一个主机双头显示一个头接显示器另一头接投影仪,通过A卡的CCC设置实现视频直接输出到投影仪,现在的情况是投影仪不会立即显示视频了,总是需要5-60秒左右的时间才会显示视频出来,没有显示视频的这个过程灯泡是亮的。(在出现这个问题以前灯泡也是提示老化需要更换了,但是一样可以正常的使用和立即显示视屏,这个问题是突然出现的),由于投影仪我没有维修过所以请教一下各位投影高手,我怕给更换了新灯泡不行客户不买账,毕竟一个投影灯泡几百块的,还有就是这个投影的遥控器坏了,更换灯泡后会无法更新灯泡时间,感谢。

网友:
延时和灯泡时间没有直接关系
还是从电脑显卡设置方面多想想吧

网友:
感谢,已经确认显卡设置以及信号线无问题,如果把投影仪换成显示器还是一样的设置和线缆都是立即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