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文师傅来看看】跟输出线挨得比较近的那个散热片发热的厉害,试探的摸了下,给手

楼主(2011-07-10):
发热的厉害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下面的肖特基二极管坏了?为什么发热如此厉害?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有图吗?发详细点

网友:
你没风扇当然发热呀。

网友:
加电压,触摸,是否有短路

网友A:
是哪个电压输出发热厉害?一般是因为此路负载过流引起,查整流滤波及负载是否有短路

网友:
风扇有,但是也烧的厉害,比靠近大电容的那一片要热的多!!!,是不是有短路?之前我用2200uf 10v代换了一个1000uf 10v的电容?跟这个有关么?还为电源加上了1级EMI滤波(220v交流接口那道EMI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电压输出发热厉害?一般是因为此路负载过流引起,查整流滤波及负载是否有短路

肖特基那块散热片发热厉害,看你象狠人,狠人帮我看看被

网友B:
输出的那个散热器是比前级的散热器温度高,尤其是大负荷下,注意风道通畅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那个散热器是比前级的散热器温度高,尤其是大负荷下,注意风道通畅就行了。

不是一般的汤,手指汤个泡,气死了,你试探的一下还汤成这样,应该不是正常

网友B:
空载用一段时间看看,如果有明显温度就不正常,换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断电,待散热片冷却后在从新通电,用手试是哪一组的低压整流发热。更换功率大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摆明就是带负载辛苦嘛

网友:
有的时候是因为负载过重就会很热的。如果没有负载还是发热,那你就得查查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用一段时间看看,如果有明显温度就不正常,换肖特基二极管。

3个管换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般的汤,手指汤个泡,气死了,你试探的一下还汤成这样,应该不是正常

不是一般的汤,手指汤个泡,哪个地方会这么热

网友:
应该是输出负载过重吧,空载如果不是特别烫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看看是那路整流管烫 检查该路电容,电阻

网友:
拆了散热片,那个烫换那个喽。不带负载发烫就顺着管子查,看有电阻变质没有。

网友:
注意散热 检查是否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