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S1座子后上CPU开机掉电

楼主(2011-07-10):
换S1座子后上CPU开机掉电,只好把CPU座子拆了重做试一下,拆掉座子后发现焊盘上掉了一下点,如图上的位置请问一下导致掉电的原因是这个引起的吗?如果是又怎样补上?d:\01.jpg

网友:
如上图C3位置。请各高手多多指教一下。

网友:
刮刮边上,看看有没有线,有线就飞根线到这个点,涂上绿油,

网友:
正在试试,先谢了

网友:
查下这个点的去向和功能,然后再进行补点工作,注意点外围绝缘

网友:
你先查查此脚的功能啊?再做判断,能飞线就飞线啊

网友:
刮开后没没有看到有线路,

网友:
找到图纸了是ACER的ZO3。不过不怎么看得明,请大家指教一下。这样看C3好像没有连到那里去?也不知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