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的液晶有什么好办法!老是返修

楼主(2011-07-10):
修了几台联想的液晶 了,用橡皮和酒精都擦了,用不了多久又花了,客户老说老说 的,换屏线嘛找不到,花屏的机子你们是怎么修的?
联想

网友:
联想好像程序有问题吧?? 换驱动板点屏看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要是屏线的问题 换了啊 没有就进几条啊

网友:
要是屏线引起花屏的话可以飞线解决,把线做成双绞线进行飞主要是起到屏蔽防杂乱信号干扰

网友:
严重氧化、压出深痕的屏线必须换新,甚至更换屏线座。当然你有功夫的话,不妨祭出终极大法:用20多条连线两头做死,可谓一劳永逸。

网友:
去买屏线,有得买的,我自己备了10多条.

网友:
屏线占百分之8十。换了就OK

网友:
在排线插头的背面贴块不干胶,增加了厚度,然后插到屏里。再用热熔胶固定插头,准好。我屡试屡爽。没有返修的

网友:
联想的也是别人代工的,看看排线

网友:
换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到基地去看看,基地应该有这样的屏线

网友:
原装机的屏线不好买吧。

网友:
我修两个都是换屏线 现在没返修

网友:
在排线插头的背面贴块不干胶,增加了厚度,然后插到屏里。再用热熔胶固定插头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 换了啊

网友:
屏线淘宝有卖的,
屏线接驱动板的那头有问题,唯冠代工的坏得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