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跳屏

楼主(2011-07-10):
今天来个笔记本跳屏,换个屏就好了,不知道屏那里坏了能引起跳屏???

网友:
你那是神马的屏

网友:
闪屏还是跳屏,跳屏可以修复,闪屏有可能是LG的闪屏门系列吧

网友:
屏质量问题吧,现在的东西,质量不如从前

网友:
到底是闪屏还是跳屏,一般都是屏本身问题,好像都没有谁能修复的哦

网友:
既然你换一个屏就能正常显示了,那当然是屏的问题了啊

网友:
如果是闪屏门的屏没的修了

网友:
看看 先  好像我也碰到过  没有修好

网友:
闪屏门的屏  屏问题 鉴定完毕

网友:
早起led屏,这个屏可以直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