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845开机问题

楼主(2011-07-10):
     今天来了块GIGA-845的板子      故障为开机OO     我怀疑是CPU问题换了个CPU还是不行
这下问题来了  上CPU有温度   CPU12V供电拔下再开测试卡一亮    显示00马上就没动静了
           各位大哥帮帮忙呀

网友:
供电短路,845的板子爱坏北桥供电查下北桥供电的管子也没有击穿

网友:
查过了     管子是好的。。。不会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你查下一北桥上的电容对地阻值就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啊

网友:
看U座是否虚焊,还有就是BIOS。

网友:
BIOS或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