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P-MX 电源5VSB升高烧了南桥和ASM58

楼主(2011-07-10):
如题:主机不能加电,电源坏了,直接更换,主板不加电,南桥烫手,更换掉,OK,装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结果发现不能软关机,强制短接开机针也关不上。根据电路特点,ASM58为参与开机的。更换后正常。总结:1、后来发现原来的ATX电源的5VSB电压高达7V以上,是本次机器损坏的主要原因。所以烂电源用的时候要注意。2、ASUS板的南桥是82801DB的,通过测试结果是不能用DBM代用的。而其他的机器就能非常顺利工作。3、ASM58坏的原因就是待机电压过高导致损坏的。如图:

网友(点评):
HB,965 GB945 DB 845或者是EB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DB数一下手指,不是ICH4么,,,那就是845时代了,好老了,这板子,,,,,
还有,,问一下,DBM不是笔记本南桥么。。。。脚位一样吗?

网友:
一代得主板了、、、好老了吧、

网友:
是很老的主板了,奔腾时代的产品,478针CPU的,不过华硕一时代主板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又学习到一招了

网友:
总结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