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AMD芯片组,看电影10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1-07-10):
一朋友机器,拿来的时候是看电影20分钟左右掉电,以为和温度有关,拆出裸板试机还是看电影掉电,掉电的时候摸CPU温度不高,最多55度,CPU换了还是一样,昨天把北桥换全新也一样,温控芯片换了还是掉电,而且有时候掉电后不能触发,有时候能触发但电流在0.9_1.2A来回跳变,以为CPU座空焊,加焊后电流还是0.9_1.2这样跳变,检测CPU的时钟,复位,PG ,CPU_MVREF都正常,不知道怎么搞了,请朋友们指点下思路,谢谢

这是电路图 HP_515_集显_Volna

网友:
查查
ADP_PRES
PWR_GOOD_x
xx_PWRGD
xx_GOOD
RSMRST#
PCI_WAKE#
SLP_S3#_3R
THM_MAIN#

网友:
AMD高温是出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