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高手进来看看,这芯片还能做BGA吗?

楼主(2011-07-10):
这颗芯片是从一张ZOTA 8800GTX 上拆下来的,可能上家已经搞过好多次,已经面目全非了,上面的焊盘有一个掉点,有几个是被扩大了,上锡球会自动融化变低下支,刷过绿油也不行,一样会融掉
芯片是G92-270-A2,就这么报废了很可惜啊。有高手支招否???

网友:
真的是面目全非了,不过既然上家能这样搞上去,那就肯定没问题,扩大的地方先不管它,让它空着,殖一次试看看.不行再说

网友A:
报废了吧。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废了吧。还不如买个新的

这个芯片买新的要200多块呀,可以买张显卡了都

网友(点评):
这芯片不好整了 我也遇到过 但我没有绿油 直接报废 吹得时候最闹心 一吹锡球就跑啦

网友(点评):
绿油是什么东西来的

网友(点评):
多少钱无所谓,只要客户可以接受就好!

网友B:
这样的芯片 还是报废了吧   别再把 板子的焊盘 弄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芯片 还是报废了吧   别再把 板子的焊盘 弄坏了

焊盘已经收好,只是今天不死心,将芯片又拿出来弄了下,很是惋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已经收好,只是今天不死心,将芯片又拿出来弄了下,很是惋惜啊!!

是啊,一个芯片200元就这样没了,当然是惋惜,相信LZ也是觉得丢掉,太可惜了。

网友:
太可惜了,还是试一下吧,能做上就算是坏的也算是对客户一个交待。

网友D:
他以前能用现在也应该能用的,,重新植上试试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以前能用现在也应该能用的,,重新植上试试看呗,,

以前就是花屏啊,加焊了N遍显存不行,拆开芯片一看,傻眼了,被搞得这么差!!

网友:
既然你也拆下来了,那倒不如试一下,可能还有希望

网友:
我看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你有时间就帮他搞啊没时间就丢一边..吃饭要紧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多做几次,死马当活马医呗

网友:
其实 焊盘掉了 刮开下面还是有个铜底的    搞过好几个
先用钢网做好没掉的, 那几个用小刀或镊子刮下,下面有个铜底 上点bga膏 放锡球     吹下 搞定

网友:
修好能用注吗

网友:
掉的那个点不是如果是空点的话,还可以搞的。焊盘扩大的那些点可以 处理好的。先用吸锡线拖平,然后上绿油,烤干,植株,问题不大的

网友E:
麻烦问一下那个绿油是什么东西。 搞维修这么久。我还不知道绿油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根漆差不多,主板露出铜出来弄在上面,

网友(点评):
基地有卖,便宜的很呀,掉点飞线就需要那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一下那个绿油是什么东西。 搞维修这么久。我还不知道绿油指的是什么呢

网上有卖的这个东西,自己找找看吧,绝缘作用的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