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本通上网本会间歇性蓝屏,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07-10):
我有个一本通上网本,每次玩玩就会蓝屏,有时候十几分钟蓝屏一次,有时候大半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多小时,反正总会蓝屏的,温度很正常!!!

网友:
蓝屏的代码是什么啊?

网友A:
蓝屏主要是内存,硬盘,显卡或者系统兼容性造成,主要看蓝屏代码去分析原因

网友B:
可能是硬盘不行了吧..

网友:
看一下内存和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软件有问题也会造成蓝屏

网友:
先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有问题也会造成蓝屏

换过很多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有问题也会造成蓝屏

试过   没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有问题也会造成蓝屏

软件已经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威盛的北桥对不

是哦  应该是的,有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没事的  以为好的时候 忽然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主要是内存,硬盘,显卡或者系统兼容性造成,主要看蓝屏代码去分析原因

蓝屏代码每次显示是软件 ,但是我装的纯净版系统,什么软件也没装,驱动是原装光盘打得  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硬盘不行了吧..

硬盘扫描过,没扫描明显坏道

网友F:
先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排除系统问题。。。

系统问题一开始已经排除

网友:
内存,系统有没有弄过,还有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有没有改啊

网友:
蓝屏可以通过在PE下进行测试排除系统及驱动问题。

网友:
有的蓝屏可以看到是哪个文件异常 的 根剧那个代码试着去判断下吧

网友:
楼主,蓝屏代码是多少啊?

网友:
测硬盘,装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扫描过,没扫描明显坏道
你先换个试试! 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的

网友:
你的上网本南北桥是一个小黑片二合一的那种吧,那个芯片很多上网本散热有问题

网友:
进pe看看在pe下蓝不???如果不蓝软件的事,蓝就是硬件的事,如果是硬件的事你就替换法呗,硬盘内存都换换看,基本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