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用一段时间会黑屏

楼主(2011-07-10):
DELL 6000用一段时间会黑屏,换硬盘和系统后用的时间会延长,但也会黑屏,内存也换过,问题依旧,不知什么问题?
黑屏
硬盘

网友:
大多数是显卡虚焊了.. 你吧显卡驱动卸掉试试..

网友:
发热严重吗,一般是显卡虚焊了,加焊试试

网友:
刷BIOS,加焊显卡

网友:
建议重新做一下显卡啊

网友:
楼主可以接个外接 内外一起用看下是不是都黑 先排除下是电脑还是显示的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