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a300进系统前有一个画面全屏都绿进系统后正常

楼主(2011-07-10):
进系统刚读完xp准备进系统的时候有一个全屏都绿的画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以排除是系统的问题,因为换了好几个系统做完都是这种情况。就是在快进系统的时候全屏绿,之后进到系统就正常了。求高手指点,为什么会绿那一下呢。
问题

网友:
我建议你查查屏接口线路!或者重新做做显卡试试

网友:
你试一下外接显示器会不会有这现象

网友:
要不装个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