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S260集成本本求教

楼主(2011-07-10):
   今天接到个本本。 客户说昨天玩游戏的时候突然黑屏;再开开不了了。
用电流表接上一看,电流到0.43就不动了。根据经验判断估计是北桥问题, 于是拆下来直接焊桥。
焊好之后接上居然不加电了。待机0.04A  。量板子上的电感只有5V 、别的都没有。是不是我北桥焊出问题了?
    小弟修本本水平一般。 自己是摸索的学的,配件也少。 所以请教下大家,如果是的话我就直接重新值珠了。。。

网友:
这个可以肯定跟你换桥有关系了,除了桥没焊好之外,再检查下哪里是不是掉零件了

网友:
个人建议  在问题未确定的情况下  最好别随便加焊或更换 南北桥

网友:
桥对新手,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