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节电王DL-380维修

楼主(2011-07-10):
一个动力节电王DL-380电源,短接绿黑线风扇一转就停,但是没有锁定,再次短接再次一转就停,应该不是过流,打+5v3.3v12v的阻值都正常,没有找到故障,估计是过压或者欠压保护,没有办法,断开+5v3.3v12v过压保护公共点,风扇正常转动,快速测试是+3.3V高达5V,于是修+3.3V稳压电路,只有那几个元件,先代换431,不行,再代换A1015,结果OK了,把坏管和好管对比一下,发现坏管的PN值是780左右,好管是690左右,可能是性能不良吧。没有相机,不能拍照片,遗憾。

网友:
能提供下该电源用的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
当没有负载的时候,3.3v变5v是正常的

网友:
来过了,积累些经验

网友:
肖特基那块散热片拆下来,下面有二极管坏掉了。它不大

网友:
还是双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