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用800外频的U能亮,放原来的533的不亮,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10):
一台HP 540 965集显的机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坏的,估计可能是雷劈。换了南桥和CPU供电ADP3208后,不亮,换一个U就亮了,以为CPU坏了,可是CPU放到别的机器也是正常的,真是奇怪了。后来仔细看CPU,发现换外频800的U能亮,但进系统运行慢,一下子就花屏蓝屏了,有时候能运行一段时间才蓝屏。然而换533原配的CPU就不跑码,CPU电压正常1.02V,CPU复位正常。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问题。HP 这机特容易坏,也特别喜欢被雷劈,不懂为什么?HP 真牛。。。

网友A:
北桥坏了换掉吧

网友:
北桥吧
换掉吧!我接了台540的机器 网卡  EC 南北桥 还有CPU 全 被雷劈挂了!

网友:
最好先刷个BIOS。

网友:
换北桥啊

网友:
正想换北桥呢,有空换个北桥试试,谢谢兄弟了,也谢谢楼上各位仁兄,BIOS已刷过不行

网友B:
再换一个533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换一个533的U

已换过N个533的U了,一样不亮。

网友:
这种奇怪的第一次见---------期待楼主换北桥结果

网友:
看CPU有没有片选上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坏了换掉吧

昨天有空换了965的北桥还是用533的U不跑码,原来是960的桥,这个应该通用的,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接了台一样的540雷批的,网卡坏了,但是拆了要掉电以为南桥也坏了,换了不行,换了EC也一样结果换了个U好了,但是进系统慢我装了系统就没有问题了,若若的问下你系统重装了没有?

网友:
533的应该是945北桥才支持吧,965的好像有的机子是不能认的,我前几天遇到过,把V3000(945GM)的CPU T2080放到V2000(965)上,就不认,但换上667的或800的CPU就能亮机

网友:
我的建议的 先刷个BIOS ,然后北桥

网友:
去年修过一台HP540,就是楼上说到的EC,南北桥,CPU,待机芯片,CPU供电芯片全烧了。现在手头也有一台,明天要试一下CPU先。 不要搞得亏本了。

网友:
请问片选信号在PDF图上叫什么,是ce?cs?还是叫什么?

网友:
我觉得还是研究下cpu供电

网友:
CPU 坏了  有时候CPU坏了 机器可以亮但是进步了系统

网友:
我想到你这里是二修机了,被一修换了U,965要用667的才可以正常。800的有些板子可以也是超频。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二修机,现在换了800的U,先装系统试试再告诉大家结果,667的U手头也没有不好试

网友:
我脚得 是不是客户先给别人修没修好  然后别个把U给换了..

网友:
965的板不支持533的呀??????是不是别人修过的。换了CPU

网友(2011-08-09):
你可以刷下 BIOS

网友:
我这个540  也是 800 的u     CPU 供电搞不出来   没有思路了   U是 1.6 2M 800  的   换2.0  1M 800  还是没有U 供电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支持~!

网友:
- VID有问题! 也就是CPU核心供电! 用来识别CPU需要的电压! 换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