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 LA-3301P 求点位图

楼主(2011-07-10):
求张点位图 630集显 板号LA-3301P

网友:
这款点位图分 独显 集显 集显还分IBQ00 和 JW7很多种,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现在插上可调电源,相当于红线和黑线直接相连了,找的眼睛都花了,哪位大侠雁过留图,3Q

网友:
红线和黑线相连。就是大短啊。
直接烧鸡就是了,。说不定就是个电容坏了,,你就赚到了。。

网友:
呵呵,谢谢,好,我试试,因为是研究用,我想系统的搞下

网友A:
小春,电流上到1.5,电源接口和北桥烫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春,电流上到1.5,电源接口和北桥烫手

搞错啦。。 用表笔插在可调电源接口。一正一负 电流表调到5V  电压调到2A  。然后红表笔结正极。放在AC-SYS-BAT上烧。黑表笔接地。烧1会之后摸哪里烫啊。不是插电源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错啦。。 用表笔插在可调电源接口。一正一负 电流表调到5V  电压调到2A  。然后红表笔结正极。放在AC-S ...

今天脑袋疼,明天试试,谢谢,小春,你QQ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错啦。。 用表笔插在可调电源接口。一正一负 电流表调到5V  电压调到2A  。然后红表笔结正极。放在AC-S ...

小春,烧出来了,手烫个泡,PU8  现在待机0.9,还是高,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春,烧出来了,手烫个泡,PU8  现在待机0.9,还是高,我查查

0.9还是0,。09啊,,,0

网友(2018-07-28):
这款主板的点位图不好找,这板也很旧的了,再找不到上淘宝看一下。

网友(2021-04-09):
能找到点位图吗?这个是比较旧的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