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琪JT178DP显示器白屏,屏板没有供电,谁有数据

楼主(2011-07-10):
美琪JT178DP显示器,是进水损坏。修好电源板加装高压板后又白屏,按开关机键,指示灯可以亮起和熄灭。插拔VGA,也由绿色变黄色。测屏板没有供电。信号处理是TSU17AK,想写数据试试,哪位朋友可以提供帮忙

补充内容 (2011-7-11 16:02):
补充

补充内容 (2011-7-11 16:03):
现在补充下,加电和VGA信号后。指示灯变绿,背光了亮起。、屏接口是RSDS的,3457脚有12V供电,白屏。昨天是在没有插VGA信号的情况下测量的,造成了误判。屏供电是在有信号的情况下才有的。
    没有这样的驱动板也就没有办法试屏,哪位朋友修过这样的液晶,请提示下。
        屏的型号是CHUNGHWA    claa170ea08

补充内容 (2011-7-11 17:56):
现在屏的供电已经12V正常,屏板上有个AAT7205的大块,还有CVT XP A31835和47TQ82都是八脚的,我不知道怎么查升压电路,还有就是这个屏本来是可以显示的,我拆开修完背光就这样了,请发个数据我刷了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屏板没有供电,那你刷数据干什么,,

网友:
这种情况与程序没多大关系,可以直接从电源板输出给驱动板得5V处飞线到屏线的123脚试下,看屏是否能正常显示,正常的话顺着屏线的123脚倒着往回测,一般会有一个或两个控制屏供电的管子,管子的输入端会通过一个贴片保险货0电阻与5V供电相连,输出端也是通过一个贴片保险或0电阻与屏线的123脚相连。

网友:
补充下,屏是CHUNGHWA  claa170ea    08     nt1cpdgf 020

网友:
首先检查供电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看屏保险烧了没  在不 就直接飞个电过去 先3.3V 不行5V 12V每个屏供电部同 从小到大  以上你说的 就是说明驱动板是好的

网友:
现在补充下,加电和VGA信号后。指示灯变绿,背光了亮起。、屏接口是RSDS的,3457脚有12V供电,白屏。昨天是在没有插VGA信号的情况下测量的,造成了误判。屏供电是在有信号的情况下才有的。
    没有这样的驱动板也就没有办法试屏,哪位朋友修过这样的液晶,请提示下。
        屏的型号是CHUNGHWA    claa170ea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