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M350C不触发

楼主(2011-07-10):
这本子本来是显卡空焊,加焊之后短路,通电大电流。后来更换集显,发现VCC3_AUX和VCC5_AUX输出电解电容短路。更换后待机0.06A,现在问题是不触发。EC使用IT8510E,己经更换过EC无效。测试条件如下:

1、34/45/95/123/136/166/161供电:3.3V_AUX
2、19脚KBC_LRST1#(WRST复位):3.3V_AUX
3、2脚PWRSW:3.3V跳变(按下ON/OFF开关)
4、26脚AC IN供电:3.3V
5、173脚XMEMCS#(连接BIOS):0V
6、6脚KBC_RST:1.6V
7、162脚RSMRST#(复位SB):0.35V
8、VCCRTC:3.3V
9、RTCRST#:3.3V
10、43脚KBC_PWRBTN#:1V
11、54脚VCC2.5_ON#: 3.3V
12、55脚VCCP_ON#: 3.3V
13、48/69/70/75/76/105各脚都没有电压,也没有短路。
14、EC和南桥的晶振都有波形。
不知EC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看他的时序图,应该是VCC5_SUS先产生,但他又受控于VCC2.5_SUS_ON,不太明白。

网友:
能的图不错呀

网友:
有点儿复杂啊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打算换个SB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