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开机不显求助

楼主(2011-07-10):
联想G430 开机不显求助,独立板。故障:一触发电流就跑到1.4A左右,且无跳变,经测供电都有,唯一感觉不对的是,CPU 供电,一触发就有1.5V左右的的电压,  CPU 供电IC 已换过,故障依旧,在网上查好多人说此机BIOS容易坏,于是找了一个独显的BIOS 刷了故障还是一样,现在没头绪了,哪位朋友修过此类故障请指点一下,

网友:
CPU是AMD 还是intel  如果是AMD的 可以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显卡方面可以看下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是INTEL  板,估计这个不是显卡问题因为根本就没跑码,而且CPU  电压感觉不正常,

网友:
有没有跑码啊

网友:
先看下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的电流变化,在看上CPU和不上CPU的CPU供电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
看看换了cup 供电试试看

网友:
我以前修过 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都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
CPU  供电,换了没用的,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也就是说CPU 根本没有工作,

网友:
没跑码啊,要一步一步来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