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的主板跑38有显。重启38不动

楼主(2011-07-10):
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现象。1。是这样的开机有四声报警。在论坛上看了是CPU过热报警。但是进BIOS里面看了一下。CPU的温度不高呀!只有42度左右。2。检测卡跑38有显示。但是重启38还是38不动。3。搞过光驱试一下能不能进PE系统。不能进。而且进到进度那边就马上断电啦!
维修过的元器件:1。刷过BIOS 2。换过南北桥 3。I/O芯片 4。时钟芯片。5。V-CORE芯片。
现在真的没有思路啦!求兄弟们指点一下!

网友:
把网卡摘掉 在试试 南桥确定也换过了

网友:
都修烂了  这样子!

网友:
CPU座检测一下,

网友:
取网卡,取75232,声卡芯片,无果,坚决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