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更改笔记本的硬盘接口模式

楼主(2011-07-10):
菜鸟啊  今天总算领教了惠普本装XP的挑战性了  上网一看说新机装XP都要更改硬盘接口模式 大家说说   联想  惠普的本更改硬盘接口模式是在哪个菜单栏里啊

网友:
HP的新机器 开机按F10进入BIOS
在 System Configuration-----SATA Device Mode,
把AHCI 改成IDE 然后点左下角的X按键选YES 就可以了
或者开机按F10进入BIOS 把 Enable Native Sata SupportGAI CHENG
DISABLE 按F10 保存退出就可以了

网友:
HP本原BIOS一般不带修改选项。 另外刷新bios.
装HP本 AHCI问题是小,现在主流的PE下安装系统即可解决。
最大的问题是驱动装不上。 某某型号欠缺驱动安装问题。。。。。导致本本附加功能不全。

网友:
惠普一般不带修改选项。可以用光盘引导进pe安装再释放。最郁闷老版本的CQ实在不行就下硬盘在台式机安装ghost再插回笔记本里释放就ok了,另外安装盘的内置程序很重要

网友:
从网上下载 DEEPIN_WINPE_4.1.iso 做成PE就行了

网友:
有些HP笨本进PE行,但还是要在BIOS里面设置的!如一楼所说,本人碰过一次,Ghost是能装进去,但是重启或者死机。后来在BIOS里面设置硬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