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失败的结果!!!

楼主(2011-07-10):
看别人量产有的会失败,失败后U盘不能用,奉劝各位不要盲目量产U盘

网友A:
昨天帮人量产了一个金士顿的2G优盘,鑫创主控的
连搜索再下载操作 费时8分钟 收费5元
就是客户比较CD  说这个还收费呀
这年头啊 又不是在我这买的 还嫌收费

网友(点评):
楼主,你收的真高,5元???

网友:
不能这么玩呀,5元?
整不要数据的u盘怎么都要20元撒(底板都要近10元一块了)

网友:
你修前要先报价,什么样的顾客都有,报完价修好东西还有赖帐的呢。

网友:
二楼也真有点寒酸了。。。

网友:
量产失败坏不了硬件的吧?就是要把U盘拆开才可以重新量产。

网友:
还有最后一绝招 芯片短接大法,不知道楼主试没试过。

我亲手量产过三个U盘,每个都是在十几次的失败后成功的。

网友:
量产一般是最后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帮人量产了一个金士顿的2G优盘,鑫创主控的
连搜索再下载操作 费时8分钟 收费5元
就是客户比较CD   ...

哥们,5元,,,回家卖白菜吧

网友(点评):
就是,不如回家卖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