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 E9E0 求助

楼主(2011-07-10):
今遇神舟天运P183A 待机 0.049 跑0.66-1.36-1.87-1.745就停了 跑码卡跑D5D4-E9E0就不动了。求解
主板
求助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的故障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检查内存和显卡......

网友:
内存换过了 拔了内存跑 1.052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