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大电流

楼主(2011-07-10):
二修机,I3 H55芯片组,拿来时有短路,已解决。现在的问题是触发没有+GFX_COREP电压出来,这个电压是由CPU那边控制产生的,而且触发之后+1.05VS电压会被拉低为0V,电流在3秒钟内能上到2.6A左右。CPU也很热。+1.05VS电压出来之后分两路走,一路是给CPU供电,另一路是给南桥的,断开南桥这路,光板触发+1.05VS不会被拉低。南桥这路对地阻30左右,CPU这路对地值100左右,无对地短路。确定CPU是好的,在别的机上可以亮机用。
现在想请大家的是I3的U是不是信号或是电压不正常时会这样大电流吗?本人这前修过一台联想C460的机和这个情况很相似,那是由一个南桥到北桥的信号断线所致。我现在怀疑是H55芯片坏了。有那位朋友修过这种情况的请指点一下。

【还是短路了吧】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努力哦

网友:
二修机,I3 H55芯片组,拿来时有短路,已解决。现在的问题是触发没有+GFX_COREP电压出来,这个电压是由CPU那边控制产生的,而且触发之后+1.05VS电压会被拉低为0V,电流在3秒钟内能上到2.6A左右。CPU也很热。+1.05VS电压出来之后分两路走,一路是给CPU供电,另一路是给南桥的,断开南桥这路,光板触发+1.05VS不会被拉低。南桥这路对地阻30左右,CPU这路对地值100左右,无对地短路。确定CPU是好的,在别的机上可以亮机用。
现在想请大家的是I3的U是不是信号或是电压不正常时会这样大电流吗?本人这前修过一台联想C460的机和这个情况很相似,那是由一个南桥到北桥的信号断线所致。我现在怀疑是H55芯片坏了。有那位朋友修过这种情况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会不会有电压没出来     应该还有地方短路

网友:
跑到什么地方电流突然上去的

网友:
南桥阻值这么小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