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郁闷求助!!!

楼主(2011-07-10):
华硕的A6000尸体,全套以310块高价收回来。接手的时候不开机,更换电源接口上面的电感后现在能开机了而且一切正常,现在问题是我不能装系统,我是用安装版的XP来慢慢装的,我一般做过BGA的机器特别是南桥那些我都是用这个版本来试的!每次从光驱读完碟拷完文件后跳到分区那个画面就会莫名奇妙的花屏然后就是掉电,掉电后能马上开起来,反正就是每次不过那个界面吧!!取决于这个机器的虚焊通病多多,我把南桥 北桥 显卡都用CF-260重做了一遍情况没见好转!请大侠们支招!!!

网友:
你为啥不做下显存???

网友:
你换个方式做系统,不要从光驱启动

网友:
自己顶上去!!

网友:
为什么都是桥的毛病呢?为什么不考虑别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