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跑马

楼主(2011-07-10):
开机跑马跑到d1就过不去了。一般情况下是哪里的问题,  我放电后可以开起来。第二次又开不起来了。然后放电也没用!我又换了根内存去,也只是可以点着一次。。

网友(点评):
我试过这种情况,是主板CPU风扇的电源模块问题啊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哪里问题

网友:
你那个是什么班啊,笔记本啊还是台式机啊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用洗板水把槽子洗下  如果故障依旧   请检测内存几组供电
如果正常  北桥和CPU及座子的可能性比较大
确认CPU正常的情况下 依次加焊北桥  座子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查了好像电压  有点低

网友(2013-03-18):
是不是V星代工惠普的啊,换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