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A78GM 内存问题

楼主(2011-07-10):
请师傅们指点 现在这块主板四个内存插槽只有一个可以用,其他三个不可以用,这是哪个地方的原因,手压北桥没有任何起色,用打阻卡测得阻值都正常。
请师傅们帮忙。。。。
主板
技嘉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不知道,支持你下

网友:
你应该测一下那三个插槽的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仔细观察观察有没有烧断线的地方 上次就修过第一个插槽和第2插槽SPD烧断线 导致其余3个不能用
同意楼主:
5.0
forest502
同意楼主:
检查检查 线是重点 其次是刮刮槽子 北桥也是有点可能. 顺便问下 4个槽子是否都是 X代内存槽 还是混合内存槽 若是混合内存槽 可能与BIOS有关.

网友:
这种情况刮下槽在不行就量电压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就当是量内存条件

网友:
如果第一个槽能用,可能是另三个槽都不好,如果是第四个槽不能用,则有可能是断线,仔细检查下

网友:
不懂,具体要看板子型号和设计吧,如果有电路图跑跑线,应该能查出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