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看下是不是网桥坏,

楼主(2011-07-10):
主板带的网口接口坏了,量下网卡芯片供电正常,晶振电压正常,网桥12个脚3个对地。几个是1,1个420,是不是直接换这个就好了旁边还有1个温控热敏电阻烧了。这个和网桥有没有关系?

网友:
快来人

月饼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上个图啊 `

网友:
那个电阻就长那个样子 不是烧了

网友:
网桥不容易坏..先下网卡..在量下网桥就知道了

网友:
条件够应该是网卡坏了

网友:
网卡还有价值修吗

网友:
网卡坏了只要没引起短路直接外接就行了没必要修

网友:
插张网卡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