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770 A2+ SE主板 电容爆裂

楼主(2011-07-10):
网吧最近有几块主板都出现这个问题,主板右上角内存槽旁边第一个电容爆裂,然后无法开机,更换此电容后依然无法开机,诊断卡显示的是一样的 00d3,电容更换正确。请问更换电容后还有哪里需要更换?没有发现其他电容爆裂。。。
主板

网友:
你是不是把固态电容换成电解电容了。

网友:
不是啊,本来是电解电容,换相同的也不行。。。好郁闷哦。。就是不知道还有哪里搞错了

网友:
查一查与电容相连的芯片脚位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