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400v,一般会烧电源哪儿(没开机状态)

楼主(2011-07-10):
    咱们这儿一个变压器坏了,弄到弄个楼 市电到了400v ,所有电器都洗白了,全部是电源部分的事情。因为是早上4点出现的,所以都是未开始状态,请问一般会坏哪儿??

网友:
2个大电容,压敏电阻,保险

网友:
开关部分三极管也容易坏

网友(点评):
没开机状态下,由于380V交流电,我见到的烧开关管的比较少.因为这时还没开始工作.

网友:
电器的话 一般损坏压敏电阻,保险     如果没压敏电阻的电器  那电源300V和稳压部分都可能烧掉。

网友:
市电怎么会是400v的呢?中国不是同一220v的吗?

网友:
很多地方的低压供电都是采用三相四线制的380V,三根相线一根中性线,220V只取其中一根相线,中性线和220V的零线是什么关系我还弄不明白,但是中性线断了,220V线路就会变成380V了,就会烧电器。我们这里发生过好几次了,有一个小区的线路给货车弄断了中性线,一个工业区的供电线路给小偷给光顾的也是中性线,电器烧了不少。为什么中性线断了就会造成这种灾难?

网友(点评):
中性线就是零线,一回事。

网友:
三相电的三角形接法与星形接法
220V可以看作星形接法中的一相
中线断后就变成三角形接法,220V就变成单相380V了。

网友:
400V我见多了,有些是发电的人接了2根火线,有些是零线断了,比如小偷剪线卖剪到零线

网友:
前些时候修个电源,折腾了我半天。坏的也是老王说的这些。大电容像新的,坏了不鼓,万用表测试正常,整流开关管也没问题。再上电还是爆压敏电阻。最后看到有篇说大电容坏了不容易知道的问题,就赶紧马上换掉就搞定了。

网友:
300V及以前的电容,开关管

网友:
中性线就是零线   我国都以前都是三相四线  现在是采用三相五线供电  增加了一根地线做保护用   零线断了220V就变成了380V   只要在本线路上(包括小区和工业区) 待机和使用的电器 都难逃一死。哈哈。。。。

网友:
三相五线制变压器输出线供电图

网友:
电源输入保险坏了

网友:
这个零线也得看在那断的啊!如果就断在你家开关下面,那一点事也不会有,不过你别以为那是零线电不到人的就去摸啊!摸了就有事了,如果断在变压器那头的话才会有事。

网友:
我们这也试过,小偷剪了变压器的中性线。假设我家和多数人家接的是U相。少数人接V相。U相的人和V相的人的电器变成串接在一起380V了。幸好那次我们接这相的是多数人所以没事。有半条村的人要修电冰箱换灯泡

网友:
保险丝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