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1G 显示器 屏幕断线 还能修吗 好像屏坏了

楼主(2011-07-10):
BENQ FP91G 显示器 屏幕断线

网友:
看你这张图片 是条横线是吗? 在那个"库"字上面的是吗? 如果是那条线的话.就修不了..是一条不均匀线(半明半暗)

网友:
修不了了  ..    修线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嵝  有时间可以研究

网友:
这个修不了的,,,

网友:
是啊 无缘无故就出了一条线

网友:
屏坏了,修不好的吧

网友:
怎么产生的。。。?

网友:
送去压屏吧,不过修好也用不了多久的又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