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上网本到WINDOWS的时候就蓝屏

楼主(2011-07-10):
  宏基上网本到windows的时候就蓝屏了··内存换过·硬盘换过·
   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上网本的板号是:kav60 la-5141p.rar

   有兄弟们遇到这样的故障的··指点一2··谢谢大家·

网友:
上网本直接做就行了,这本太垃圾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直接做什么?做爱?还是做南桥?

网友(点评):
呵呵 修本 做爱能修好吗 简直不用想是做桥了 兄弟

网友:
你是不是硬盘里面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
机器热吗

网友:
注意BIOS设置中硬盘SATA模式IDE和AICH

网友A:
首先考虑到的是系统,在其次是硬盘。要知道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先软件后硬件,不能盲目做桥

网友(点评):
但是上网本 就不能按常理来 就直接干 945GM 特容易出问题 蓝瓶跟他脱不关系

网友:
BIOS里硬盘模式设置下,换个系统版本,XP的不行就装win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考虑到的是系统,在其次是硬盘。要知道先软件后硬件

系统·装了很多次了·
硬盘换了很多个了啊·

网友:
楼主   北桥是不是945GM 的  要是的话直接干了它    这桥特别容易坏 比一般的945GM  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先软件后硬件,不能盲目做桥

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网友C:
串口设置问题

网友:
我又ibm的也是这样   系统怎么换还是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设置问题

设置了还是这样·、、

网友:
蓝屏有代码的嘛  查下是0X000000多少查下就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干桥了

网友:
发个此本的BIOS吧,不胜感放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