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虾能帮我理理头绪啊~看不懂啊~~~

楼主(2011-07-10):
如图`~~老师发来几个图片叫偶理理~~偶实在是理不清了啊~~~求救中`~{:soso__3811849156694046674_1:}

网友:
第一张图就是一个5VSB转换3VSB 通过稳压器1084 3脚输入5VSB 1脚经过R1 R2分压 2脚就产生3.3VSB  第二张图是 时钟芯片周边相连的元器件 你那老师挺认真啊 不错

网友:
不是很清楚了吗,

网友A:
老师今天讲的几种5VSB转换3VSB的供电电路!!看来没有认真学习啊!!!悲催!1好像三个 分别是三端稳压器    电阻串联和二极管串联那这个电路图就是通过三端稳压器供电电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今天讲的几种5VSB转换3VSB的供电电路!!看来没有认真学习啊!!!悲催!1好像三个 分别是三 ...

第二张图还是有点小糊涂

网友:
第二张图不就是个时钟吗

网友:
2楼的,顶你了

网友:
有这样的老师值得庆幸了

网友:
第二张图看的不是很清楚,工作条件有供电,有pg信号,一般pg信号都通过时钟芯片旁边阻值较大的电阻{10k或4.7k}, 连接电阻的为频率输出引脚,{一般220或330},连接电容或电感的为芯片的供电引脚,一般时钟电路修到的不是很多。

网友:
顺便顶你的老师,没有不会教的老师,只有不用心学的学生,这句话合适你老师。玩笑了。我们搞维修的都很懂得这句话,师傅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