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手 什么叫信号 是电压吗 有什么分别 谢谢???

楼主(2011-07-10):
请教下高手 什么叫信号 是电压吗 有什么分别 谢谢???

网友:
自己先顶下  如果缺了开机信号该怎么补?

网友:
数字信号为计算机能理解的二进制信号,为0或1状态,有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或者低电平为1高电平为0

网友:
说电压也可以。不过信号时一连串的101高低电压脉冲

网友:
电流很小的电压叫信号,个人这么理解的

网友(点评):
有很多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你又怎样理解呢?

网友:
你都实地了,还问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是故意还是?如果真的不知道,你实地可以直接找双喜,老杨,月饼。。啊!

网友:
衡量是信号还是电压,要综合去考虑,有电路图参考是最好的依据。
信号的电压,一般来说,只是为了稳定信号的高低电平状态而存在的。所以依靠电压来识别是没有用的。

给合电路图来看,如果是PWM或LDO发出来的,那肯定是电压,如果是一般的IC发出来的,而且连有上拉或下拉电阻的,肯定是信号。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几位前辈的总结 还是有点似懂非懂 非常感谢  我会在实践中去慢慢认证

这里真的是个大家庭 真的谢谢管理以及各位前辈的耐心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