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6放大器代换

楼主(2011-07-10):
图中U502 器件上标着3carpy,是一个五脚放大器,
这个没拆掉之前,插适配器电流0.16 触发不了,U502的5脚是接U513 51125第17脚的5V基准电压,U502第5脚和第2脚阻值只有2(拆下测)去掉U502待机正常,可以触发至显示。但此时单用电池无法触发,电池适配器同时上能触发,触发去掉适配器不掉电
这个U502 3carpy可以用什么来代换,大侠们帮下哈。

图纸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哎    你看看淘宝上有没有料版卖

网友:
对了你试一下L22A看看能不能代换

网友:
说错了  不好意思 记错了是L2AA    刚刚看了

网友:
可以任意对换么

网友(点评):
功能差不多可以试试 肯定不能乱来

网友:
印象中ibm t4的板子上有这种放大器,就是在硬盘保护电路中有两个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耶;

网友:
你接的图是不是不完整啊    上面好有吗     比较放大器 是8角的啊

网友(点评):
兄弟是 5脚的

网友:
是5角的没错呢,

网友:
有的,刚才帮你看了一下,就是u13 和 u39 max4400

网友:
我的帖子写过

网友(点评):
马上去观摩下,万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