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7000 秒杀无待机

楼主(2011-07-10):
今天同行拿了一块HP.G7000单板过来说是无待机。

待同行走后立马动手。

插上电源看电流0.00,

想到以前修的一块板是同样的问题。

直接去量 阻值为200K的PR4电阻发现阻值直接为0了。

以前修的板是因为PQ2损坏导致PR4电阻阻值异常。

直接换了PQ2就好了。

非常简单。。。

网友(点评):
电阻阻值变成0了,有可能吗?

网友:
也就是没过隔离保护,无适配器检测信号出来了。对吗?

网友:
是的 就是隔离保护出了问题电压没过去。所以信号当然也没咯

网友:
收藏了 经验啊 还没有修到过这个型号

网友:
HP.G7000 机器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哈 ,前几天修了个lA-4114p也是无待机和这个隔离差不多 是pq1 内部击穿了哈哈

网友:
确实是经验啊 分享了

网友:
这么经典啊   MOS管坏了   还会导致电阻变值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