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不触发。高手进来客窜下。

楼主(2011-07-10):
DELL  1400  待机0.01     开机键有3.3V    但是没有3.3V   5V    我想问下手上有这机的朋友可以帮我量下这机待机下是不是要出3V  5V的。最可悲的是图纸上有51120   的。但我在板上没看到,,,找了半天。。。。。有人可以说下在哪不?

网友(点评):
好像待机有3V,5V是开机后才出的,楼主有没有图纸,可以看下图纸。

网友A:
昏到 你是不是找错图纸了 怎么找不到

网友:
DELL 好像是触发了3V 5V才出来 新机器待机有3V 触发后5V出来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我要知道的是准确有没有。。。不是好像。。。。你一个好像会害死好多人。。。

网友(点评):
这个看下图纸应该就知道谁先谁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昏到 你是不是找错图纸了 怎么找不到

还没傻到那一步吧。。。谁手上有 修这板的出来说下吧。。。

网友(点评):
机型和板号都对得上不

网友:
那芯片在SD卡接口下面。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是触发后才出3  5V的

网友(点评):
有一个比较肯定的回答了,我记住了。

网友:
看下你图纸的上电时序就知道了3.5V是什么时候出来了、听你说的那情况好像你图纸找错了是不、

网友B:
6楼正确,51120在SD卡接口下面藏着呢,要用烙铁取下接口才看到

网友(点评):
= = 一定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楼正确,51120在SD卡接口下面藏着呢,要用烙铁取下接口才看到

那你知道是待机要不要3V  5V的?

网友:
就没人手上有修这种显卡门的板吗?出来说下吧,。

网友:
本机已修复,谢谢大家。。。51120是在SD卡接口下面。。。TMD的要拆了SD卡才可以。。拆天SD卡槽一看,,,汗啊。。是进水的,坏了个470的电阻,51120断22脚,主板的焊盘都没了。。。从料板上拆了个51120换上。把B+电压飞线到51120的22脚。。通电,,,,自动开机。。。出DELL  LOGO.....因为当时不记得量待机下有没3V   5V了。打好了一半才想起要量下,,,,就只量了下3.3V是待机就出的。。5V没量。。。

哎呦喂,还是有人指点好啊。如果谁都不说。就连51120都找不到,悲催啊

网友:
没事就来论坛学习一下 有好处的

网友:
电源芯片在SD槽下面

网友:
有3 5V出来的

网友C:
这个机器待机情况下是有待机3V.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待机情况下是有待机3V.5V的.

早点不说,,,修好了才来说。。。。

网友(点评):
呵呵,因为早没有看啊!

网友:
是在SD卡下的,我他们的找了老半天,还到处找点位图

网友:
待机有3.5V,芯片在SD卡下面,要拆SD卡插槽。